[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调试设计的FPGA电路,需要什么设备?

楼主(2016-09-24):
请问各位前辈,调试设计的FPGA电路,需要什么设备?我知道首先需要芯片和相应的开发板(树莓派可以吗?)、计算机。但是需要示波器啥的,用来检测FPGA的输出特性吗?还需要哪些设备呢?万用表需要吗?求大神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1. 树莓派好像不是FPGA开发板吧。
2. 示波器,如果做硬件信号检查,有时候的确需要测试管脚和接口时序。不过更多的,要是做内部逻辑测试,也可以用fpga厂商的逻辑分析仪(软件),比如xilinx的ILA。
3. 万用表有时候需要,检查板子的电源供应什么的。

以上仅供参考,感觉楼主还是新人,建议还是弄清楚FPGA和芯片手册/板子手册,比较重要。

网友:
你确定你设计好了FPGA电路,我感觉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问啥

网友:
因果倒置,一个项目也是先有需求,才有开发;
需要什么?你自己应该最清楚;
如果测什么都不知道,那别人也不能提供好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