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收集coverage

楼主(2016-09-24):
请问在使用UVM写VIP的过程中,一般在什么地方收集coverage 比较合理,在sequence中收可以吗?

网友:
可以,见过有人在monitor和scb中收集,我以前在testcase中收集过。

网友:
同问,想问一下一般在哪收,还是说怎么样方便怎么做呢?
我想在想收集多个寄存器的各个工作状态,在哪里收比较合理,直接在写寄存器的task中收可以吗?

网友:
有写在monitor,也有sequence/interface,但好像都推荐用subscriber收,可以用.sample()
寄存器的工作状态收集,我想可以写个module monitor对工作状态收集,然后用subscriber sample
这样做重用性更好些吧
我也是新人学习中

网友(2021-06-03):
菜鸟一枚,使用mo'n后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