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 problem

楼主(2016-09-25):
小弟是剛碰uart,想請教一下uart rx,tx 的 clock freq 是不一樣嗎?
如果不一樣RX 怎知要用多少倍clock freq 去sample TX 的data ?
Thanks!!!!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uart交互, a 的 tx 跟 b 的rx的波特率肯定是要一致的,
至于b用多少倍的时钟去采样,一般有4 8 16倍这些,然后取中间的采样点作为接收值

网友:
一般情况两个uart模块互联是要约定好波特率的。
少数情况下如果没约定好,需要做自动波特率匹配的,这种情况也会在通信的时候留出一部分信息来做波特率匹配。最终的结果还是两方按照同样的波特率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