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下IP核的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楼主(2016-09-25):
IP核里有这个实现方法,但我就是实现不了,请问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管脚锁定的时候,standard选择差分,然后绑定一个管脚会自动分配拧一个

楼主:
不是管脚分配的问题,是里面的原语或IP核怎么写,怎么连,我生成ALTDQ核的时候,输出有DATAOUT/DATAOUTN/PADIO,这几个信号没办法连到IOBUFF啊!!!!

网友:
找一下这个IP的manul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