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做的电源板供电后输出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6-09-25):
这个板子想要从上到下输出12V 5V 3.3V以及一个升压电路,在焊接调试过程中 前三级的输出测出来都没有问题,当焊接完第四级(升压电路)的时候所有输出的电压都被拉低到2V多(第四级的输入是前一级5V输出)。后来尝试逐级供电后,可以输出电压正常,有些不清楚原因,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分析一下问题所在。有没有什么改进办法?我估计可能是第四级作为第三极的负载把整个系统的输出拉低了。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打算升压的范围是8-20V,我也估计是因为从5V那里作为升压输入把负载增大了导致输出电压被拉低,现在有趣的现象是,从上到下逐次供电输出电压是OK的。我在设计时候留了个心眼,每个模块其实都是单独的GND,用跳线连接后共地,就是怕出问题。果然共地后直接上电输出电压出问题了。请问有哪位大神可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吗?有什么建议?感谢!

网友:
您的线路图似乎标示错误,升压模块的输入标为5V 。但是应该是VOUT(5V)
才对。因为5V 的标示是VOUT(5V)的SW PIN,而非实际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有意这样的,目的是我想有可能单独给这个模块输入5V或其他电压,不一定要用前一级的5V输出作为升压的输入。所以有5V和Vout(5V)之分。

网友:
看见图里还有5V的输出标号,依然存在5V输入给升压电路5V输入,还是有过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