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的constraint--如何约束32位数据的所有位相加为1

楼主(2016-09-25):
constraint cons_hwdata{
         for(int i=0;i<32;i++)
               sum=sum+hwdata;
         sum==6'd1;
};这样对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1、直观的方法:hwdata[0]+hwdata[1]+…+hwdata[31] == 1;   2、使用系统函数:$countones(hwdata) == 1;

网友(2017-02-06):
按位相或就可以了:constraint con_hwdta{|hwdata==1;}

网友(2017-08-22):
constraint data_cons {
    $onehot(hwdata) == 1 'b1 ;
}
或者
constraint data_cons {
    $countbits(hwdata, '1) == 1 ;
}

网友(2020-01-12):
这不是笔试题嘛。哈哈

网友(2022-03-11):
constraint中能用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