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去偶电容取值问题

楼主(2016-09-2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一个输入信号约3M 的sigma-delta ADC在模拟地和电源,数字地和电源,正负参考间加多大的去耦电容为宜?(用单个为1pf的mos电容)

网友:
韩信点兵

网友:
去耦电容提供电荷给主电路以稳定其电源电压,对去耦电容,C=Q/U,Q为提供的电荷,U为电源电压降,可以通过仿真粗略得到Q,以及电路能够承受的U,这样就可以知道C的大略取值了...我觉得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加的去偶电容希望多兼顾一些滤波作用,不知到在这方面怎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