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关于calibre中的runtimeTVF 如何应用

楼主(2016-09-25):
calibre Tcl Verification Format 分为两类 compile-time TVF和Runtime TVF,compile-time TVF比较直观好理解,我不太清楚Runtime TVF是如何在SVRF中发挥作用的,是怎样在DRC check中加入TVF FUNCTION block的 ,有没有大神举个例子来演示一下。谢谢啦

楼主:
是不是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都没人看明白啊。。。。。我知道好像calibre的两种rule 写法啊,tvf 跟svrf 。。。。。不太清楚你说的啥啊。。。

网友A(2016-11-28):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当对好多图层进行相同的运算时,把这些运算定义为Runtime TVF函数,可以缩短SVRF代码的长度,而且用起来也比较灵活。有一个简单的小例子,仅供参考,下面的代码放在SVRF代码中使用:

//定义Runtime TVF函数demo,根据变量DIR对目标层进行指定方向的收缩0.5,把“星”替换为"*"(说我有敏感字呀,不让发ORZ)
TVF FUNCTION demo [/星
        tvf::GET_LAYER_ARGS tlayer
        global DIR
        tvf::SETLAYER tlayer_s = "SHRINK $tlayer $DIR BY 0.5"
        tvf::OUTLAYER "COPY $tlayer_s"
星/]

//调用
//my_rule1的结果相当于COPY (SHRINK metal1 TOP BY 0.5)
my_rule1 {
    TVF demo metal1 [
          global DIR
          set DIR TOP
    ]
}
//my_rule2的结果相当于COPY (SHRINK metal1 RIGHT BY 0.5)
my_rule2 {
    TVF demo metal1 [
          global DIR
          set DIR RIGHT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一直在外地 没来的急回复 多谢多谢 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2018-12-21):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 提参(pex)时,报错:Error on line 64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calibrated rules version not supported by the version of the executable : pex xcalibrate version. 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版本不对

网友(2022-02-2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版本不对,要更新是吗?

网友(2022-04-29):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calibre从2015版本升级到2019版本

网友D(2025-04-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些格式, 比如tvf::GET_LAYER_ARGS tlayer, 在calibre 里面有文档可以查询吗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些格式, 比如tvf::GET_LAYER_ARGS tlayer, 在calibre 里面有文档可以查询吗

calibre手册就有,svrf_ur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