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添加 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6-09-25):
在cadence中,如下图,添加器件 add instance-browser-出现的是component browser, 所以不同的 library 是需要一个一个的点击才能看到的.

在 以前的版本中,添加器件 add instance-browser-出现的是library browser, 所以不同的library都是并列出现的,直接看到需要的library, 就可以选择了。

请问要怎么才可以 add instance-browser-直接出现的是library browser,而不是 component browser啊? 谢谢大神。

网友(2022-12-30):
6年过去了,居然都没人回复

网友:
打开电路后,在菜单栏的Options->Editor可以选择Add Instance Browser Type,可选项为library和component,default就是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