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存储器Memory设计和仿真一般都用哪些EDA工具?

楼主(2016-09-26):
请问各位大神。存储器(比如DRAM和NAND FLASH)的设计和仿真都会用到哪些EDA工具?
存储器里器件数量那么多(比如Gbit容量的存储器),用什么仿真器做仿真?版图设计是不是就是都用的virtuoso?还有就是后仿真怎么跑?寄生参数提取后的文件太大了。
问题有些多,希望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想做存储器的存储体,还是存储器的控制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对于纯粹的记忆体,目前只有三星美光等大厂在设计。其他芯片公司一般是做存储器的控制器部分。

网友:
存储器的读写电路都是模拟电路,需要用模拟或者混仿工具仿真,要做全片晶体管级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