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子函数修改原变量

楼主(2016-09-26):
比如 $a = "abc";想经过子函数处理后 $a = "cdf"

希望是这样
$a = "abc”;
&chage( $a );
print "$a"  结果是 cdf

不想这样:
$a = "abc”;
$a = &chage( $a );
print "$a"  结果是 cdf

该如何写这种子函数,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想要这样的话,基本是要靠引用来完成的。比如

my $a = 0; &chage( \$a );

sub chage
{
  my $var_r = shift;
  #操作时都用$$var_r,或者再多写一行把他先解引用出来
  $$var_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