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的 Checkin功能

楼主(2016-09-26):
请问有谁用过IC6的checkin/checkout功能?
这个功能是需要额外的licence的吗?我看相应的选项都是灰色的。

网友:
应该是要的,多人合作一个项目基本上都需要用到这个。

楼主:
请问有哪位大神可以查到相应的licence的编号?如果有的话,或者怎么看我的virtuoso里带不带这个licence?

网友(2020-03-17):
是用design sync

网友:
这个功能是要结合SOS系统一起使用的,单独的cadence没有办法用

网友(2022-06-25):
designsync或SOS或者ICmanage 都可以

网友:
配合SOS使用,版本管理,admins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