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ltera开发板问题

楼主(2016-09-26):
客户给了一个altera的开发板,arrow公司做的(BemicroCVA9),盒子里配备了usb的cable,下载没有问题,但我需要掉电能保持程序,就是下载到板子上的flash里,请问下我是需要买根usb-jtag的下载线吗?直接插在Jtag header上烧写吗?

网友:
看了一下开发板的资料,板子上有个Embedded USB-BlasterTM II for use with the Quartus® II Programmer,用这个就可以在线烧写了。你买下载线不还是要通过JTAG来烧写到板子上的FLASH里吗?通过JTAG转接烧写FLASH的,一般得生成.jic文件烧写进去。

楼主:
嗯,我可以通过usb在线烧写的,但是我需要掉电不丢程序,只能烧写到flash里,但说明书里没说烧写flash的详细资料

楼主:
恩,我可以通过usb在线烧写的,但我需要掉电不丢程序,所以需要烧写到flash里,但是说明书里没有烧写flash的详细说明

网友(2018-01-09):
回复 楼主:

   你还在用这块开发板吗?

网友:
需要买根.

网友:
有认识楼主Airlex的朋友吗?看到这个帖子的话,和楼主Airlex说一声,就说我要这块板子的事情找他请教。谢谢。

网友:
这块板子用的人真的不多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把jed与elf合成一个文件烧到flash里面去。quartus下面有工具可以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