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器的系数量化问题

楼主(2016-09-26):
设计一个滤波器,要求其通带纹波不大于0.01dB,阻带衰减不低于120dB,用filterbuilder工具箱进行设计,得到滤波器阶数为30阶以及其幅频响应。
      根据量化系数位宽的公式可得:
      b≥-log2(|E(e^jw)|·(2/(N+1)))
      将(|E(e^jw)|=0.01、N=30代入上式,得到b≥17.79,取整得到18位,这是计算得来的。
      若根据量化幅频图进行量化对比,对其系数进行量化,得到量化后的幅频响应,假设下面的幅频响应是分别进行20位、22位、23位、24位系数量化,其幅频响应分别如下图1~4所示:
图1
图2
图3
图4

      那么,哪种方式对呢?是取18位量化,还是取下面的20位以上,该滤波器系数应该进行多少位量化呢?

网友:
量化后的幅频特性只要满足需求不就行了吗?
具体的细节,俺也不太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额,是的啊,关键是我这在做ASIC设计,设计数字抽取滤波器部分,对资源情况很敏感,而滤波器阻带衰减上面又没有给要求,我就自己定了个120dB,不知道大不大,如果是这个值的话,那么系数就需要进行23或24位量化才能满足幅频响应要求啊。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数据位宽将会很大,系数也会占用很多的寄存器资源,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我的阻带衰减指标定得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道理讲,你应该比较清楚指标的。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指标并不是很清楚。
ASIC,不熟,sor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因为当初上面就要我自己定指标,我也是醉了,当时只给了我一个带宽为20KHz的指标。。。。仅此而已

网友(2016-11-09):
老师结课了让做个滤波器,参数自己定,可以跟你请教一下吗?我QQ770910290

网友:
数字抽取滤波器最好能考虑采用多级实现。阻带衰减确实比较大了。至于系数选择,有时还要考虑滤波器的是否有线性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