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什么是PSE什么是OSE

楼主(2016-09-26):
查到PSE是poly spacing effectsOSE是Oxide Spacing effects
但是依然不是很理解具体是怎样的效应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我讲解一下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网友:
PSE、OSE 包括WPE 都可以理解为边缘器件的参数mismatch,一组器件放在一起,边缘器件的参数和性能相比中间器件会差很多,解决办法就是边缘添加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是什么原理呢?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图中所示,Gate A与GateB 周围POLY环境的不同便会导致PSE,65nm以下工艺,A和B参数差别会很大,加C作为DUMMY之后,B
和A周围POLY环境基本一致,参数也会较为接近。OSE原理也相近。
其实可以理解为扩散、注入等过程中,边缘浓度与中间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需要周围加足够多的dummy,加的越多,中间器件的差别自然越小。

网友C:
可以看下tsmc45nm的设计规则,讲的很详细。慢慢看去吧。

网友:
design rule 都有

网友(2019-05-24):
谢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9-11-20):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tsmc45nm的设计规则,讲的很详细。慢慢看去吧。

朋友,可以分享下45nm的rule么?

网友:
STI会对Device产生应力,应力会对载流子迁移率产生影响,在临近Well边缘和在中心时受到的应力不同,越远离边缘受到的影响越小,另外在注入时边缘浓度会与中心不同,导致Device Property Mismatch,所以要在周围添加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