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面试问题:关于电流镜失配的计算

楼主(2016-09-26):
之前面了澜起,技术面一个工程师出了个题让我算电流镜的失配,没有算出来,想来请教一下:
题目就是 一个1:1拷贝的电流镜的,计算其因阈值电压失配导致的失配的电流;如果是1:2 拷贝,这个失配电流是多少,如果是2:2,这个失配电流是多少?
我简单画了下,
我只知道1:1的情况下失配是gm*Avth0/sqrt(WL), 和2:2下是gm*Avth0/sqrt(2WL), 不知1:2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
模拟IC现在岗位多吗?好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更大的时Vds Dismatch

网友A:
Vth1-Vth2在概率上产生的偏差和Vth1+Vth2是一样的,我以前跑bandgap的蒙诺卡罗仿真,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后来想通了,1:8的PNP管,对电流失配起主要作用的就是那1个管的面积。。。
首先Vth的偏差是正态分布,然后推出失配等偏差

网友B:
m*(W/L):n*(W/L) current mirror mismatch
gm*Avth0/sqrt(WL)*1/sqrt(2)*sqrt(1/m+1/n)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猜是根号二倍。手上有仿真模型的话可以事实看。
楼上的兄弟考虑了vth偏差,但电流偏差并不只是vth偏差,还有gm的偏差,事实上后者占更多因素。

网友:
math123好,能具体解释一下您写的公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计算下来,怎么看来是1:1的匹配是最差啊

楼主:
回复  davidchou124

我猜是根号二倍。手上有仿真模型的话可以事实看。
楼上的兄弟考虑了vth偏差,但电 ...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讲讲gm的失配吗,是主要在Vdsat上吗

网友:
回复  math123

这样计算下来,怎么看来是1:1的匹配是最差啊
引用 楼主:

ABA匹配比AB更好,当然版图上要靠近放使其中心值一致

网友:
allen和拉扎维书上有详细讲的

具体就是看delta_vth占Vgs-Vth的比例,例如delta_vth引起Vgs-Vth变化x%,那么delta_vth引起(Vgs-Vth)^2变化2x%,

由公式可推出Id也变化了2x%,其中x=delta_vth/(Vgs-Vth) * 100%

网友:
这个原理是跑蒙诺卡罗仿真时候想到的,蒙诺卡罗仿真就是每一个设定的失配管都在中心值附近独立地按正态分布取值,
管子越大(m越大)离中心值偏差会变小

网友D:
我前一阵子也困惑这个问题,后来也想通了,和楼上 math123的说法差不多,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 Random_Offset_CMOS_IC_Design_CU_Lecture_Art_Zirger.pdf (322.18 KB , 下载次数: 1483 )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点评):
两个元件的失配包括相关失配和不相关失配。不能用单个元件的总失配来推导两个具有部分相关的元件之间的失配。 需要更严谨的随机变量的推导。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1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这个帖子还是赶紧置顶吧

网友:
这个帖子还是赶紧置顶吧!

网友F:
回复  davidchou124
引用 网友B:

您好david_reg:还是不明白下面这个公式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嗯   现在明白了!

网友(2017-02-09):
这个帖子还是赶紧置顶3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出自哪本书?

网友G:
23#贴出来的公式还是没懂,哪位大神能说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
23#贴出来的公式还是没懂,哪位大神能说下吗?感激不尽。
引用 网友G:

网友:
不太了解,这个,,,,,

网友:
谢谢!这个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还在问,不懂的看看。哈哈哈哈....

网友(2017-07-19):
样本之间相互独立。
M:N=> sqrt(1/M+1/N)
1:1 => sqrt(2)
2:2 => sqrt(1)=1
1:2 => sqrt(3/2)
2:1 => sqrt(3/2)

网友(点评):
随机变量秒了!

网友:
明显是1:2的模式下电流的失配最大,因为不仅仅包括面积的影响,而且还包括电流被放大到2倍的一个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厉害,哈哈

网友:
楼主是研究生毕业面试还是跳槽面试呢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B:

网友:
很好的资料哦  谢谢楼主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式内容是是来自于哪里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根据14#的资料里面的方法自己推导的.

网友(2018-03-24):
回复 网友I:

根据#14的文档,但是不明白AVt是怎么产生的?这个代表什么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J:

Avt是阈值电压vth的与器件面积相关的失配比例系数,一般可以在工艺文档中找到一张类似下面的图,图的斜率就是Avth (V*um)。

网友K(2019-01-11):
那最终结果,电流失配哪个最大呀?根据上面公式,感觉是1:1>1:2>2:2
可是无论从理论和仿真结果来说,都应该是1:2失配最大呀,因为有倍数关系,失配*2

网友(2019-04-29):
引用 网友K:
那最终结果,电流失配哪个最大呀?根据上面公式,感觉是1:1>1:2>2:2
可是无论从理论和仿真结果来说,都应 ...

实验和理论给出的是这个结果。
问题是1:4和4:1不一样,怎么解释?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就想问一下,按最后的公式结论,K1=1:2和K1=2:1是不是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就想问一下,按最后的公式结论,K1=1:2和K1=2:1是不是没有区别?

公式里面的 KI=ID1/ID2=m1/m2,   为无mismatch时电流镜比例的理想值;
sigma(KI)  为考虑mismatch后的电流镜比例的方差;
对于KI=1:2 和 KI=2:1, 从上面只考虑Vth失配模型的公式看, sigma(KI)的值有区别, 但 sigma(KI)/KI 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式里面的 KI=ID1/ID2=m1/m2,   为无mismatch时电流镜比例的理想值;
sigma(KI)  为考虑mismatch后的电流 ...

明白。设计当中关心的一般不都是sigma(K1)/K1吗?很少有用sigma(K1)来衡量的吧?感觉没什么意义

网友L:
你说的2:2是什么意思?只是MOS管W增加一倍吗?输入电流不变是吗?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2:2是什么意思?只是MOS管W增加一倍吗?输入电流不变是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

网友B(2020-04-2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总结的公式

网友M(2020-08-2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写的?

根据参考材料自己总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什么书?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J:

Avt是阈值电压vth的与器件面积相关的失配比例系数,一般可以在工艺文档中找到一张类似 ...

你好,图片加载不出来,可以再发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好,图片加载不出来,可以再发一次吗?

网友(2021-01-18):
caculation from 1L is very clear !!!

网友(2021-06-20):
引用 网友A:
Vth1-Vth2在概率上产生的偏差和Vth1+Vth2是一样的,我以前跑bandgap的蒙诺卡罗仿真,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 ...

分析得言简意赅,赞!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其中的Avth是指什么?

网友:
正好需要Random offset 文档,多谢

网友O(2022-07-17):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A4A~J_LUCHUQ002HENG)DT.png 请问一下这里local variation是什么意思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您好david_reg:还是不明白下面这个公式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嗯   现在明白了! ...

请问一下这个公式出自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请问一下这里local variation是什么意思

https://bbs.eetop.cn/thread-61562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O:
请问一下这个公式出自哪里

请参考本贴 13# 附件.

网友:
电流镜失配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615624-1-1.html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本贴 13# 附件.

嗯嗯,谢谢前辈

网友:
请问红框部分是怎么得到的?既然Id是定值,就是常数,那么不应该直接提出到分母项吗?怎么分母变成了Id1?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D:
我前一阵子也困惑这个问题,后来也想通了,和楼上 math123的说法差不多,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 ...

这个真的超级棒(๑•̀ㅂ•́)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是哪本书上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公式

请问这哥地方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图片出处是哪本书呀

网友(2023-09-11):
学习了,这个问题太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谢谢 帮助很大!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B:
公式里面的 KI=ID1/ID2=m1/m2,   为无mismatch时电流镜比例的理想值;
sigma(KI)  为考虑mismatch后的电流 ...

请问一下,那么 [sigma(ID1/ID2)] / (ID1/ID2) = [sigma(ID2/ID1] / (ID2/ID1) 吗?

46楼的表格显示1:4的sd ID mismatch 小于 4:1 的sd ID mismatch,这里的ID是指ID(reference device)/ID(output device)吗?
ID1/ID2和ID2/ID1虽然相对mismatch一致,但是绝对mismatch不一致,这个要怎么理解比较好呢?
譬如说,1:4和4:1,如果考虑ID1/ID2,则前者的绝对mismatch较小,但是考虑ID2/ID1,则是后者的较小,这样的话1:4和4:1到底哪一个的mismatch比较大呢

网友Q(2024-01-26):
引用 网友P:
请问这哥地方是不是写错了

没有吧,就是器件自己的vth的self-match

网友(2024-03-07):
引用 网友B:
m*(W/L):n*(W/L) current mirror mismatch
gm*Avth0/sqrt(WL)*1/sqrt(2)*sqrt(1/m+1/n)

你好,这个电流不变,w在变的情况下,这个gm是不是也改变了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Vth1-Vth2在概率上产生的偏差和Vth1+Vth2是一样的,我以前跑bandgap的蒙诺卡罗仿真,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后面▲与▲vth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吧,就是器件自己的vth的self-match

请问大佬文档里关于β失配的表达式是不是有问题啊?后面一张图片是拉扎维书里的,它们之间好像差了一个β系数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不太明白为什么微分d会变成标准差差δ,不应该是偏差Δ吗

网友(2024-06-11):
引用 网友Q:
没有吧,就是器件自己的vth的self-match

Avth不是应该是根号外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th1-Vth2在概率上产生的偏差和Vth1+Vth2是一样的,我以前跑bandgap的蒙诺卡罗仿真,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 ...

我又想了想,其实2:2的时候,会大于西格玛,因为w/L变为2(w/L)后,w*L变大会让δI/I的一个失配项减小一半,但是Vgs-vth会变小导致另一个失配项变大,因此严格来说,不存在一个准确的失配比例关系

网友:
啊解决了我的一个疑问,谢谢楼主!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R:
你好,不太明白为什么微分d会变成标准差差δ,不应该是偏差Δ吗

你说的那个,它是从上面Id公式推的,用那个平方律公式加上标准差公式就能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公式

好资料

网友:
之前算的

网友(点评):
能否用Cadence软件仿真一下,看看仿真结果是否与理论分析一致。

网友(2024-10-17):
不过好像确实有点问题,因为关于n的失配,两者是相干的,不能套不相干的标准差公式,我再想想。

网友(点评):
我搞错了。m/n不需要平方。 推导公式还是没看明白,y,z,x,如何与I2,I3对应。

网友:
这个应该对了

网友S:
两个元件的失配包括相关失配和不相关失配。不能用单个元件的总失配来推导两个具有部分相关的元件之间的失配。 需要更严谨的随机变量的数学推导。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两个元件的失配包括相关失配和不相关失配。不能用单个元件的总失配来推导两个具有部分相关的元件之间的失 ...

推导过程中的条件只有:多个标准单元,他们的失配是独立的。
对于随机失配来说,这明显是成立的,不然也不叫”随机失配“了。

网友(点评):
MOS管的VTH的失配与两个MOS管的DeltaVTH失配是不同的。 通过两个MOS管的VTH的失配推导得到两个MOS管的DeltaVTH失配,这个需要知道相关系数的。

网友(点评):
global variation就是相关失配部分,local variation就是不相关失配部分。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D:
我前一阵子也困惑这个问题,后来也想通了,和楼上 math123的说法差不多,这里有个文档可以参考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