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试题

楼主(2016-09-26):
这是一家公司的笔试题目,拿到题目后毫无头绪,请问大神们可以讲讲思路吗?

网友:
這考題不是電子學課本的範圍嗎?

网友:
抛砖引玉。1.a 共模偏移0.7V,同幅度,相位有小的滞后;1.b 猜测是一个类似三角波的形状;1.c 是相位滞后wt,幅度相同的正弦波
2.a,三个极点一个零点;2.b, 1/rc, gm/c

网友:
我也不会,;楼上的应该比较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我再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