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12比特精度的低功耗SAR ADC,哪种结构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2016-09-26):
设计要求,是低速,采样率在10Ksps以内,低压电压小于1.5V,功耗要求小于3uA, SNDR >70dB, 哪种结构是最佳选择呢?
1)差分RC混合型
2)单端RC混合型
3)  差分C分段型
4)单端C分段型
由于12比特精度,首先考虑使用差分结构,防止共模干扰或者二次谐波影响SNDR。
那么RC hybrid结构和差分结构哪个是最优的呢。
算了一下,如果RC混合型的R取7位,C取5位,那么INL <0.5LSB的要求,使R的面积非常大。如果R取6位以下,则C面积也很大,那么混合型比电容分段是否在低功耗ADC设计中不占优势呢?最近这个问题比较迷惑,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功耗小于3uA?感觉现在的设计水平都太厉害了!
我设计的12位SAR ADC,用的是差分C分段型。光里面偏置电压之类的电路就不止3uA。哎,差距大啊!!

楼主:
这个是核心功耗的,不包括参考,偏置的。

网友:
我推荐还是差分高位C,低位R这种,可能6:6或者7:5比较合适。

我做的采样率max 500KHZ, 功耗200uA左右,实际有效精度9.5bit到10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种RC混合型,SNR没有问题,非线性不会好于C分段的?

网友:
线性度,高位C,低位R的肯定更好。

网友:
3u,这个,比较器会怎么选择呢?R-C的,从线性方面来说,我觉得比较好点儿吧。

网友(2017-05-31):
最终结论如何?

网友:
看看Peter Harpe的论文。有12比特的ADC,做的不错。

网友(2017-12-04):
对于12比特精度的低功耗SAR ADC,哪种结构是比较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