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两三个bank不供电,是否会引起fpga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9-27):
现在遇到了一个bug,程序比较大,出现的现象是仿真现象和FPGA硬件实现结果不同,即FPGA跑到不正常,
忽然想起来板子上有2个bank是未供电的,但并没有用这两个bank的IO口,

我现在的疑问是,会不会是因为不给bank供电,FPGA内部有些逻辑是跑不起来的?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
没用到bank的io口那bank里的逻辑门呢?
一起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
最好供电啊,

网友:
所有bank必须供电,无论是否使用

网友:
我暂时接触过的都是不用bank也供电的,画图的时候加上嘛,保险一点

网友A(2018-09-12):
回复 楼主:

所有的BANK的IO电压都必须连接到一个电源轨上,即使这个BANK完全没有用到。原文在赛灵思的应用笔记UG393的第29页里:
The VCCO pins for a bank should all be tied to a supply rail, even if the bank is completely unused.

应用笔记

应用笔记

网友B(2021-12-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不是在UG393里面吧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在UG393里面吧

是的,我写错了。。应该是UG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