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验证 测试平台编写指南.pdf》例8.7求助

楼主(2016-09-27):
请大侠解释一下这里为什么使用fork  join_none?

网友(2017-02-06):
个人理解,是为了达到gen.run/drv.run/wrap_up同时运行。gen.run和drv.run是两个使用mailbox通信的线程相信LZ明白,这也是使用fork的原因,而为何使用fork..join_none不使用fork..join,主要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了,使用fork..join的话必须运行到env.run就会阻塞,只有env.run运行完成才能执行env.wrap_up,为何不能这样执行,必须要wrap_up和env.run同时执行,就是因为wrap_up是作为scoreboard用的,scoreboard是用来实时比较传输过程中期望值和实际值的,所以必须run的过程中工作,所以wrap_up和env.run必须是并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