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求助各位大神,ICC route 时总是挂掉,系统内部错误直接退出

楼主(2016-09-27):
最近用2014 版ICC 做项目,总是在route 进行到track assignment 时挂掉,报系统内部错误,直接退出!尝试删掉一些macro cell,就能继续完成布线。所以怀疑是部分参考库有问题,有时重新BPV ,这个参考库就OK了,route 可以继续。但是有时即使重新更新FRAM cell,还是会挂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怎么解决的?急急急!!!   2015 版也试了一下,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一般是代码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问题是什么意思啊? 前面的流程都可以做下去,只是到route的时候才会挂掉!global route 是ok的。

网友:
什么工艺?几年前碰到过GF的工艺有这种情况,不过应该改了,
检查有无特殊的IP
有没有arm核?外部的总线不良代码风格有时候会导致工具崩溃

楼主:
回复 网友A:

   hlmc55nm的,都是一些自己的模拟IP的FRAM 有问题,相关的模拟的连线也不存在总线风格。

网友:
LZ搞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层主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
你面積設定太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面积的问题,是更新了个别macro cel 的fram view 就可以了。利用率才不到80%,面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换个工具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