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ynplify pro 201509版破解问题

楼主(2016-09-27):
按照说明文档破解好了,但是启动synplify pro时,永远都停留在initializing license,启动不了。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装了2台机器都这样,而且把360关了,装也是这样,再下了个201503版本,也是这样。

急啊!!!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 64bits

网友(2016-11-09):
请用scl里的lmtools来管理license,并启动服务。

网友:
感谢高手解惑!

网友(2017-03-3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吗?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啊,可否赐教,谢谢。。。

网友(2018-04-19):
可否将2015的下载地址分享下,我看下我这的License能行不

网友(2018-09-05):
请问解决了吗?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0-04-20):
同问~~有解决了的大佬吗?

网友(2021-12-17):
synplify pro 201509版的文件吗?能否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