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不同版本的DC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6-09-27):
比如DC2008和DC2015,具体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优化了界面?还是更改了标准?

网友:
1. 一些command可能不太一样,旧的command可能不再使用
2. 修一些bug

网友(2017-06-27):
电路映射的算法不一样,以及对电路的优化能力是不一样的,现在synopsis的理念是将所有的工具都能互通的使用,简单的说就是想做一个通用的设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