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里有木有做数字滤波器的大神啊?

楼主(2016-09-27):
【求助帖】
         请问论坛中有木有做数字抽取滤波器的大神啊,小弟有些问题想请教请教:
1,数字抽取滤波器的一般结构是什么?到底是“CIC+补偿滤波器+半带滤波器”的结构好,还是“CIC+补偿滤波器+半带滤波器+低通FIR”的结
      构好?请问“CIC+半带滤波器+补偿滤波器”的结构是否可行?(因为中间隔了一级半带滤波器,此时的补偿滤波器怎么对CIC进行补偿)
2,应用于音频系统中的Sigma-delta ADC 中的数字抽取滤波器的带宽一般是20KHz左右,这个频率一般可以作为滤波器的通带边界频率,那么其阻带边界频率呢?一般是多少?

网友:
以前看过,具体没有做过,对于第一个问题,建议你先了解清楚每一个滤波器的作用是什么,这样自然会明白到底需不需要最后的F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你说的这个我知道,并且已经通过建模仿真得出结论,那么第一个问题的后面部分呢?您知道吗?还有第2个问题,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指导一下我,谢谢啦!

网友:
如果用XILINX的IP核的话,里边 插值 抽取 都是可以配置的,很方便

网友:
选CIC主要是不用乘法器,适用于带宽较小的,通信上象GSM,可以做下采样;
补偿可能是对CIC的通带进行补偿,使通带大一些,比如,通阻带边界有部分上升然后再下去;
这样一般是CIC抽取的倍率较大,加上后面的补偿和半带资源消耗较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没有具体实现过,所以不能确定!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知道,谢谢告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这些我都知道,谢谢告知啦,主要是我这边上面指标要求都没给全,要我自己去定,所以我才来求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ga,没事没事,还是要谢谢啦

网友(2016-11-28):
想问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的刚用matlab生成Verilog,感觉心里好没底啊,楼主能贴张电路成果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