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乒乓操作SRAM

楼主(2016-09-27):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连续写入SRAM,只写不读,那么在写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将片选信号CE和写使能信号WE一直保持低电平(低电平有效)?还是需要不断高低电平进行变化?想搞清楚。谢谢!

网友:
同步SRAM,带clock的那种,在有效时钟沿处CE、WE是有效电平即可,不需要CE、WE高低翻转。异步SRAM,不带clock的,一般是保持CE有效,然后通过WE高低翻转实现写入操作。所以你要去看你使用的SRAM的datasheet,会有写时序图的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看了时序图,么有CLK,   但是只有一个读写周期的,看不出来连续读写的情况,所以一直搞不懂,
    那么读的情况是一样的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即使时序图只给了一个周期,只要图上标明了高电平和低电平持续时间,就说明需要按照高低电平翻转来实现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异步SRAM,持续保持WE吧,原来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