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通过命令report_analysis_coverage去看timing

楼主(2016-09-27):
遇到了个疑问,我在PT中通过命令report_analysis_coverage去看timing,发现报告出,下列的out_setup和  out_hold是什么意思?   man 了一下,解释是
Check types out_setup and out_hold refer to the output setup and
              output hold constraints generated by the  set_output_delay  com-
              mand.
我觉得应该报出in to reg的信息啊,可是为什么没有?这里的out_setup和  out_hold是指out to reg吗??

                        report_analysis_coverage -full_design;
         ****************************************
         Report : analysis_coverage
                    -full_design
          ...
         ****************************************

         Type of Check         Total              Met         Violated         Untested
         --------------------------------------------------------------------------------
         setup                 48673     17481 ( 36%)     29899 ( 61%)      1293 (  3%)
         hold                  48689     45630 ( 94%)      1766 (  4%)      1293 (  3%)
         recovery                 63        57 ( 90%)         6 ( 10%)         0 (  0%)
         removal                  24        24 (100%)         0 (  0%)         0 (  0%)
         min_period               46        46 (100%)         0 (  0%)         0 (  0%)
         min_pulse_width       86034     85984 (100%)        10 (  0%)        40 (  0%)
         out_setup               596       555 ( 93%)        29 (  5%)        12 (  2%)
         out_hold                596       584 ( 98%)         0 (  0%)        12 (  2%)
         --------------------------------------------------------------------------------
         All Checks           184721    150361 ( 81%)     31710 ( 17%)      2650 (  1%)

         1

网友:
是你芯片内部的reg经过output到达对端芯片的路径。
输入输出路径当然要满足对端芯片的时序要求,否则两个芯片数据交互都是错的,整个系统怎么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感谢你的指导,可是我不懂,为什么这条命令只report出out_setup和out_hold,为什么没有in to reg的setup和hold,难道不关心吗?不是应该报出四种timing path吗?

网友:
in to reg包含在了reg中了啊,setup/hold就是reg的时序

网友:
以 endpoint 角度, In to R (R 為 endpoint) 納入 setup/hold check.
R to Output ( Output port 為 endpoint) 獨立check out_setup/out_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