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ltera DDR2 uniPHY ip仿真发现时间参数违规

楼主(2016-09-27):
如题,DDR2 uniPHY ip中我设置了上电初始化过程中两次刷新命令的间隔tRFC为195ns(datasheet上min为127.5),但仿真时两次刷新间隔始终是80几ns,换成127.5也是80几ns,调大tRFC也没用。当然最终初始化却是报成功的     求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
你仿真带延时模型了吗?你确定你是后仿真?不会是功能仿真吧。一般情况下,我们只用modelsim看功能,时序问题交给STA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功能仿真,后仿好像做不了,一方面是我用altera调modelsim后仿,报有个估计综合后的单元找不到(FPGA库单元,不是我的模块),二是如下图所示,Altera的ip手册提示uniPHY只能进行功能仿真。

1

1

网友:
有QQ或者邮箱交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发短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