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P3202使用问题

楼主(2016-09-27):
如图所示的说明,麻烦大师指点困惑,谢谢!1)规格书说电流从R1到R3,实际不应该是R3到R1么?2)问什么说DC升高,FB电压稳定在104mV,而LED电流减小的电流由DC注入,要怎样理解啊?

MP3202

MP3202

楼主:
人气好少啊,没有人能指点下小弟么

网友(2016-11-02):
R3阻值是否可以选的大一些

网友(2017-01-16):
胡乱解释一下,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了。见笑见笑。
1. 电流都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当Vdc>104mV,方向是R3->R2->R1。当Vdc<104mV时,方向则是R1,;R2->R3.2. 根据基尔霍夫电压、电流定律,可以列出可以列出Vdc,Vfb,Ir3、Ir2和Ir1的关系式。FB不接受电流。故Ifb=0
     Ir3=Ir2

     Vdc = Ir3*R3 + Vfb
     Vfb = Ir2*R2 + Ir1*R1
     Ir1 = Ir3 + Iled
3. Vfb=104mV是固定的,当Vdc增加时,使通过R3的电流增加,从而使R2上的压降增加,R1上的压降降低,最终使LED的电流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