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fine的作用域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09-27):
众所周知,`define定义的宏可以实现“跨模块、跨文件、整个工程”的大范围的使用,
这次我用`define定义适用于整个工程的参数,然后单独放在一个.v文件里面。
现在的问题是:
(1)如果想在工程里面所有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些`define,我发现只能在每一个模块或者源文件里面都用`include命令包含头文件。
        想问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2)如果没有其他办法,那么在VIVADO源文件管理界面上,会有很多个“头文件”显示出来(取决于我调用了多少次),
       对于小模块很多的工程,界面很不美观,然后remove这些头文件肯定也是报错的。
       想问有没有至少让这个界面美观一点的办法?
++++++++
谢谢各位!

网友:
我想到的 办法是  可以用一个总的头文件把零散的头文件include即可。  当然大型项目中,可以用几个代表性头文件(按模块或层次) 来include零散头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并没有解决我说的问题啊,就算只有一个头文件,那还不是要在每个使用`define的源文件里面都调用一次。

网友:
我的使用体会,各家软件对此问题处理不一样。vivado只要把define文件设成global include就可以提供全部文件使用。verdi只要包含define文件就行。vcs则需要指定define文件的目录,并且在文件头上要包含includ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Vivado 在中如何将宏文件设置成global include?

网友(2017-04-18):
找到要被global define的文件,vivado中鼠标右单击会看到那个选项

网友(2017-11-02):
在综合选项里加上 -verilog_define + 内容 就可以了

网友:
TCL建工程可以用 add_files {xxx }-scan_for_include  xxx/include/

set_property file_type {Verilog Header} [get_files xxx/include/defines.v]

网友:
这个真是极好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8-06-12):
有用,可以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