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yp一个library到另一个library

楼主(2016-09-27):
怎样选择copy cell中的option,可以让copy cell到另一个library的cell除了指定的library不copy外,其他的cell全部调用目标library的cell?

网友:
不就几个选项 试试几次 就明白了

网友:
skip libraries 选择保留不需要copy的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了哈,自己后面也试了下,弄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