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转换时间和采样频率指的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6-09-27):
最近开始看DAC和ADC方面的内容,有个疑惑望大牛解答:1、高速这个“速”按我理解应该是指的转换速度,可是这个转换速度应该和采样频率不是一回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为啥论文的标题中都是强调的采样频率呢?
2、一般说,转换速度=N*Tclk,这里的时钟周期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转换速度,采样频率。。。有点绕糊涂了。。。

网友:
采样频率是指每秒样本数
采样时钟是驱动AD/DA的时钟,不一定等于样本频率。
如果1个时钟出1比特数据,则N比特的ADC的一个样本需要N个时钟。
如果1个时钟出N比特数据,则N比特的ADC的转换速度与时钟频率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这样子说的话,paper的标题里面用采样频率来衡量转换速度也是可以的啦?并没有什么问题,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