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完CTS之后,clock tree的source insertion delay变成了负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27):
hi 大家好:
    最近在学习用innovus做clock tree,但是做完clock tree之后clock tree的source insertion delay变成了负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可能是PLL Feedback引起,也有可能是ccopt前没设propagated clock工具自动加的clock 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有可能是ccopt前没设propagated clock工具自动加的clock latency” 这句话怎么理解,ccopt之前clock 应该是ideal的才对,怎么理解?

楼主:
又看了一下user guide,上面说,为了保证post-cts跟pre-cts的IO path上的timing一致(in2reg、reg2out),工具会自动update IO latency,对应的属性为update_io_latency。

楼主:
个人感觉这个功能够奇葩的,还没有深入了解,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2018-06-18):
回复 网友B:

   LZ 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小弟刚接触这个,,也是一脸懵逼。。。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上面那个ccopt的属性设成false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不掉啊。。。晕

楼主:
回复 网友C:

   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
在ccopt_design之前设置

网友:
这个insert delay 为什么是负的?怎么样的计算方式? 有没有前辈讲讲?

网友:
为了处理接口时序的,你想下cts前后接口时序检查的变化,cts后reg有了真实clock latency了,但是你加在port上的delay需要调整吗?接口约束会变松会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