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gedge rstn问题

楼主(2016-09-2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begin if (!rstn)
       a <= 5'b10000;
else
       a <=  other;
end
// initial_done 等rstn拉高后一段时间才会为1 .
assign  sys_rstn   =
rstn & initial_done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ys_rstn   ) begin if (!sys_rstn   )
       b <= a;
else
       b <=  another;
end

请问这个时候复位值b是多少啊?

网友:
随着a变化,直到initialdone变高

网友:
reg类型没有初始化是不定态,wire未赋初值是高阻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仿真图,能清楚的看到b值的动态变化。再请问下,在实际设计中,会采用这样的电路吗? 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  b <= 5'b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