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字符补齐

楼主(2016-09-28):
$a = "abc";如果要将 $a 变为8位字符,左对齐,不足用- 补齐
结果想这样  :   abc-----
不是直接加5个-,因为$a 长度未知,该怎么弄?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是print用的话就要用格式输出,然后用$~调用格式打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吗?  printf "%-8s”,$a 是可以用空格补齐但不知道怎么用 - 补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用过printf,因为perldoc上面说printf没有print效率高。
   建议学习一下“格式化输出”,我不记清了,大概是这样

format f_name =
@<<<<<<<<~
$a
.

open fh, ">file_name";
select "f_name";
write f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下面4行是什么意思?第一次见这种写法
format f_name =
@<<<<<<<<~
$a
.

不需要写到文件里,只要显示就可以了
open fh, ">file_name";
select "f_name";
write fh;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格式化输出昂,具体我忘了,你自己查吧。
   你要是想不写文件,输出到terminal上就直接

  1. $~ = "f_name";
  2. write STDOUT;

   就好了……   抱歉之前写错了select后面应该是句柄,还有忘了写$~ = "f_name";

网友:
print "$a"  .    "-"  x  (8-length($a));
智能点可以写个函数
sub align_left_n {
my $str = shift;
my $width = shift;
my $ch = shift;

print "$str";
print "$ch" x ($width -  length($s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