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邦定线直直径和芯片PAD尺寸的关系

楼主(2016-09-28):
请教各位,1mil直径的邦定线,需要的最小PAD尺寸是多少?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经验公式吗?十分感谢!

网友:
理论上讲,为了满足金线的拉力要求(0.8mil>5g),bond pad 的尺寸决定了拉力大小,bond pad 的尺寸要大于1.5倍线径(经验值),所以工艺上die pad尺寸最小要有2倍线径。

网友:
理论上讲,为了满足金线拉力要求(0.8mil>5g),bond pad的尺寸得是线径的1.5~1.8倍(经验),所以die pad 的尺寸最好满足2倍线径。

楼主(2016-11-24):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2018-10-19):
谢谢,真没想过两者之间关系。不过封装厂也有打线要求参考

网友(2019-01-18):
回复 楼主:

   一般弹坑是线径的2-2.5倍,然后PAD要完全包裹弹坑,这样的话一般是PAD是2.5-3倍线径

网友(2020-01-22):
好奇一下 你这个1mil,线径这么粗吗?我们现在打线的线径都在20-60um,有线径跟拉力大小来决定pad大小的。

网友(2024-11-03):
首先要看你的是金線還是銅線~一般銅線大概要求最小PAD尺寸在60um以上~金線可以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