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00M随路时钟,输出并行数据

楼主(2016-09-28):
300M随路时钟,输出并行数据,在FPGA 输出时,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送给FPGA外的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
加output delay约束,把时钟延放在数据中间。

网友:
做输出时钟的时候,加些相位可调节的逻辑,或者用DCM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加了一个PLL,用来调整相位,但是还是不是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