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怎么对一个二维字符串数组排序?

楼主(2016-09-28):
perl 怎么对一个二维字符串数组排序?根据英文字符

网友:
二维字符串数组是什么意思,Perl里不分字符串还是数字的,就是$a[][]的形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先a[j],先排i,再排j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懂。Perl里面的多维结构或者复合数据结构是这样的,较高的层次里面存的是底下层次的引用。
   比如有一个二维数组@array,那么它实际内部是
   @array = [ \@a, #数组@aa的引用
                   \@b,
                   ...
                   \@z,];

   你要是做第二层的排序还好说,@a = sort {$a <=> $b} @a;
   但是我不明白你想怎么给第一层排序,可以举个例子么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转成一维数组,排序完,存回二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