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自学layout时怎么消除这个绿框

楼主(2016-09-28):
做好反向器的schematic后,我直接用layout XL,create new

生成了这个图
但是里面的绿色框特别烦人,有人能教我怎么去掉吗?

网友:
选中这个绿框就能删除了,如果绿框不能选中,那么是你的LSW没有这个绿框所在的层,设置添加进去就行。

网友:
你XL的时候是有选项的,你可以选择不加这个框

网友:
这层是laker 自动生成的,叫softboundary,3楼说的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