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涉及机密,国内外可以找的氮化镓代工厂有哪些?

楼主(2016-09-28):
小弟单位最近想做一款氮化镓PA,纯粹民用和科研性质。因为对这方向不熟,请问各位专家可以找哪些国内外的代工厂?小弟先谢啦!

网友A(2017-10-09):
找Win吧,号称最不受管制的化合物代工厂

网友B(2019-08-08):
引用 网友A:
找Win吧,号称最不受管制的化合物代工厂

win是谁?能具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是谁?能具体吗?

这是哪年的问题?winfoundry,就是稳懋。他家NP25还行,NP45已经量产一阵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年的问题?winfoundry,就是稳懋。他家NP25还行,NP45已经量产一阵子了。
...

NP25,45 是硅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P25,45 是硅基?

都是碳化硅基的氮化镓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碳化硅基的氮化镓工艺。

碳化硅基?衬底上除了生成氮化镓,有没有生成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