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调制解调电路设计

楼主(2016-09-28):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详细介绍调制和解调的CMOS IC设计的书籍,推荐一下譬如,ASK解调是整流加判定,要有整流和迟滞比较器的具体的CMOS电路设计,谢谢各位。

网友:
调制和解调
看一下信号处理,射频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其实,我想看基带那部分的处理,就是下图中的具体CMOS电路设计。一般射频微电子都讲的是PLL,LNA,PA,Mixer,这方面讲的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这图有点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必须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