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TS阶段该如何做才能将skew做到最小?或者说该如何优化skew?

楼主(2016-09-28):
各位大神好!小女子在ICC中进行CTS之后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结果如下:

我用的是.35的工艺,时钟频率是10M,DC综合阶段的uncertainty设置为1,在pre_CTS时set_clock_uncertainty 0.8 [get_clocks clk_in],有大神跟我说过:CTS之后的skew最好小于200ps,所以我认为我的clock_tree需要进行skew_opt,但其结果如下:

Sourcing optimizations from "skew_opt.tcl":

--> sourcing set_clock_latency

--> sourcing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Warning: Clock clk_in already defined as part of balance group settings (CTS-800)

skew_op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进行skew_opt之后的结果还是与之前的一样。然后我将clock_tree移除在做CTS之前将clock_latency移除,可是skew结果还是一样。。。。。。我想请问各位大神:在CTS阶段该如何做才能将skew做到最小?或者说该如何优化skew?

网友:
对于一个10M的case, 0.8的skew有什么好怕的,go下去看sta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分析时hold time violation有2ns,大神说肯定是我clock_tree没做好

网友:
skew做到周期的10%以内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hold time violation为2ns是不是有点大啊?会不会跟clock_tree有关啊?有人说,其遇到的hold最多为0.09ns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见得,你先看看-2的hold vio path的clock skew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看寄存器CP端的clock_propagated是多少是吗?slack为-1.56ns时,其值是2.33n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看lauch path的clock network delay 和 capture path的clock network delay的差值,根据你之前的描述,这个差值应该是小于0.89,   你还是贴一个report出来看比较清楚。

网友:
skew不是主要的,如果你真想调skew,可以将skew设置一个具体的值就好了,比如100ps,timing才是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 Clock Tree Summary ==============

Clock     Sinks     CTBuffers ClkCells  Skew      LongestPath TotalDRC   BufferArea

-----------------------------------------------------------------------------------

clk_in    806       168       171       0.938     3.189       2          19403.988

uut_filter/M2/clk_1

          123       24        24        0.103     0.790       0          2399.040

uut_filter/M2/clk_2

          123       17        17        0.089     0.663       0          1605.240

当skew如上时,STA部分结果如下:

pt_shell> report_timing -delay_type min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Digital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Thu Sep 29 12:07:22 2016

****************************************

  Startpoint: rst_n1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_in)

  Endpoint: uut_Reset_Synchronizer/rst_n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clk_in)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_in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1.00       1.00 r

  rst_n1 (in)                                             0.22 &     1.22 r

  uut_Reset_Synchronizer/rst_n1 (Reset_Synchronizer)      0.00 &     1.22 r

  uut_Reset_Synchronizer/U10/Z (an02d1)                   0.22 &     1.44 r

  uut_Reset_Synchronizer/rst_n_reg/CDN (dfcrq1)           0.00 &     1.44 r

  data arrival time                                                  1.44

  clock clk_in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2.35       2.35

  uut_Reset_Synchronizer/rst_n_reg/CP (dfcrq1)                       2.35 r

  library removal time                                    0.45       2.79

  data required time                                                 2.79

  ------------------------------------------------------------------------------

  data required time                                                 2.79

  data arrival time                                                 -1.44

  ------------------------------------------------------------------------------

  slack (VIOLATED)                                                  -1.35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在set_clock_tree时将skew设为一个小值而不是默认值0对吗?这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set_clock_tree时将skew保持为默认值0时做完CTS 时的报告如下:

============= Clock Tree Summary ==============

Clock     Sinks     CTBuffers ClkCells  Skew      LongestPath TotalDRC   BufferArea

-----------------------------------------------------------------------------------

clk_in    806       168       171       0.938     3.189       2          19403.988

uut_filter/M2/clk_1

          123       24        24        0.103     0.790       0          2399.040

uut_filter/M2/clk_2

          123       17        17        0.089     0.663       0          1605.240

set_clock_tree时将skew设为0.1时,其余option与之前保持不变做完CTS 时的报告如下:

============= Clock Tree Summary ==============

Clock     Sinks     CTBuffers ClkCells  Skew      LongestPath TotalDRC   BufferArea

-----------------------------------------------------------------------------------

clk_in    808       188       191       0.925     3.513       2          23390.625

uut_filter/M2/clk_1

          123       22        22        0.065     0.497       0          2540.160

uut_filter/M2/clk_2

          123       24        24        0.068     0.470       0          2681.280

skew确实有减小,但效果不是很好。0比0.1更小,为什么工具做出来的结果反而更差?

网友:
    Startpoint: rst_n1 (input port clocked by clk_in)

input delay 改大点不就可以了 你改成2.4 input delay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外部的延时只有线延时,加长或加宽就可以了。修复hold的常用方法知道,现在不确定的是我的clock_tree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妳的clk_in 有兩個 DRC violation 在 clock network 沒解, max_cap 或 max_tran 看有無 clock cell driving 不夠應該要 sizing up.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其外部的延时只有线延时,加长或加宽就可以了。修复hold的常用方法知道,现 ...
引用 网友C:

   所谓tree 是否 balance ,是看两个talk 的register ,不是看一个input port 和 regist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条路径中的rst是我整个底层模块输入,只通过线连接到整个设计的输入端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我想问的重点,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那条路径中的rst是我整个底层模块输入,只通过线连接到整个设计的输入端口啊
引用 网友C:

   所以 为了满足要求 ,你应该去调整rst线上的延迟的,而不是因为一条input to reg 的path 去调整整个 cts 。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大牛告诉我说,hold violation为2ns是clock_tree的问题是否不成立?

网友:
   假如inout 有2ns hold violations 呢?也是tree的问题?

网友:
真想去优化skew的话,还是去分析一下clock tree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skew, 是因为时钟结构引起的还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