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MIC40nm,DFM规则。

楼主(2016-09-28):
第一次做SMIC的,在DR检查时,是run DFM还是run DRC,如果run DFM,要对DRC怎么进行设置呢?新手求指教。

网友:
一向是先run DRC,然后是DFM,DFM检查的规则只是对DRC的一个补充,可以算是一个规则更严的DRC,但是DFM的中涉及的到的rule比较少,DFN主要补充的是一个更严格的线宽和间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认为先搞个block, 先验DFM, 然后紧跟着验DRC. 因DFM 有些rule 可能会让你动到floorplan. 而且是大动!一般的DFM rule 都会撑开NW space, NW to OD space, add more dummy.

网友:
如果有DFM入了,肯定要直接runDFM了,因为DFM rule比较严格

网友(2018-03-06):
从来不 run DFM rule  ,按照这个来,你们芯片面积要做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做dfm检查,不会导致出来的芯片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