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dump某个层次以及所有子层次的所有memory啊?

楼主(2016-09-28):
RT!
$fsdbDumpMem(top.zzz.yyy.a_mem)可以dumpa_mem这个memory,但是一个一个的写感觉太麻烦了,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把top.zzz.yyy下的所有memorydump下来?

网友:
$fsdbDumpDMA()就可以选择层次,类似于$fsdbDumpvars

网友:
$fsdbDumpDMA就可以,类似于$fsdbDumpvars可以决定层次

楼主:
3Q,搞定了~回复 3# g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