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检测器输出精度问题

楼主(2016-09-28):
做了个峰值检测器,由运放+电容+二极管重置开关管组成。当输入信号为方波时,其输出的峰值稳定后比起该方波信号经过滤波以后的输出峰值精度要高很多(输入信号滤波前后峰值差不多,经过滤波后信号基频不变,但信号带宽变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请大家帮忙给点建议,谢谢!附上该峰值检测器的电路和仿真图(白线为方波的输出结果,绿线为其滤波后输出结果)。

电路

电路

网友:
你看那穩定後的波形,經過濾波的Vin只有在很短的時間內高於Va,而此環路的增益open-loop gain跟頻寬 unit-gain bandwidth都是有限的(bjt output impedance + charging cap形成RC dominate pole),當然不足夠將Va提高到跟Vin一樣大。
關鍵點都跟你說了,不要問我怎麼改善,自己做才會印象深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开环增益和带宽确实是影响峰值检测的精度,因为这是一个GHz的峰值探测,所以运放增益和带宽都比较难做上去。不过我主要迷惑的不是输出的精度,而是输入信号滤波前后输出的峰值结果差值比较大(或者可以理解为相同频率和峰值的方波和正弦波作为输入信号,而且信道带宽是没有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