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back acdc仿真问题

楼主(2016-09-28):
图示为仿真部分电路;
图示为仿真部分结果
在结果图中,变压器Lp/Coss在谐振过程中波形异常,对导致该现象的原因百思不得解。望大家能帮忙解答, Thanks!

×××××××××××××××××××××××××××××××××××××××××××××××××××××××××××××××××
另:以下两图为局部缩小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确信是flyback结构?IL和IS都是同向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IL是电感上的电流(对应于VI22上流过的电流);
IS是次边电流(对应于VI8上流过的电流);
IP是原边电流(对应于Vi9上流过的电流);

IL上的电流在Primos开启时通过Vi9所在支路到地。当Primos关闭时,电感L4电流不能突变,通过DDIS2构成续流回路。

Primos ON :IL=IP;
Primos OFF:IL=IS/Nps;

楼主:
仿真发现,在相同外围参数条件下,提高DRV的开启时间(about 1.5us),该现象消失, Vds谐振阶段波形恢复正常。
当仍旧无法解释为什么开启时间短(about 0.6us),前两个周期谐振阶段波形异常现象。

网友(2019-10-08):
请问楼主现在还有在做flyback dc-dc吗?这个用的什么工艺?

网友(2021-04-16):
请问一下,你这个是用saber还是啥软件仿真的?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个电路是用啥软件仿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