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virtuoso 安装

楼主(2016-09-28):
大家好!
请问安装Cadence IC616需要什么系统?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我是准备先用虚拟机安装,需要划分多少G硬盘采购?虚拟机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听说安装整个套件会很大,可不可以只安装virtuoso这个功能呢?

楼主:
新手一枚,求大神指点。

网友:
rhel或centos~
15~20g,操作系统本身就5~6g,ic616大约5g,你还要至少留出几个g的裕量以保障系统运行~
貌似选择安装组件没什么作用,iscope一般会进行完整安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