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源完整性问题

楼主(2016-09-29):
请教一下:

双层FR4 PCB 1.6MM 厚, 35μm铜厚Pcb, PCB 尺寸:499.8mm*249.8mm.  供电为5V, 最大电流 18A.

一条250mm长度的线, 频率2000Hz左右,峰值电流2.5A, 平均电流220mA左右,线径多宽比较适合?

一条600mm长度的时钟线, 时钟频率 30MHZ,   5mil 线径,6mil 线距,可行吗? 如果需要终端匹配,如何加?

网友(2016-12-08):
兄弟,你的问题跟电源完整性没啥关系啊。。。线宽和电流的,自己去网上找个计算软件的算算,需不需要匹配的得看你的上升时间啊。去看看信号完整性分析那本书吧,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