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分析里的input refered noise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9-29):
设计了一个小运放,带宽在8G,30dB增益,然后仿真噪声仿完以后在print里面 noise summary
两张表出来的分别是从0.01Hz到10GHz和0.01Hz到50GHz的积分noise分析结果

很正常的由于到了带外,所以输出点积分噪声变化很小
但是total input refered noise变化这么大,这是怎么回事呢,求助
thx~

网友:
10G和50G,放大器的传输函数不一样,折算到输入当然有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应该算入多少频带的呢,一个GBW还是?thx~

网友:
积分到10G的noise居然比到50G的小
这个合理吗?

网友:
积分到多少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对哪个频带内的噪声敏感。

网友:
输入参考噪声是总噪声除以增益的吧,想必增益曲线在高频段增益很好,导致在高频段等效的参考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