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atlab仿真的结果和Sigtaltap 抓出的结果如何进行对比?

楼主(2016-09-29):
matlab仿真的结果和Sigtaltap 抓出的结果如何进行对比?最近在做FFT,用硬件也做了,想把两者的结果对比!如何做??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把抓的数据保存下来,导入MATLAB做处理,XILINX的可以直接保存文件的,ATERAL不清楚了,不过应该也有类似功能,或者在工程里加个模块写代码,将数据写入txt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21-10-16):
按照FPGA设记流程, 在合成FPGA之前,RTL仿真的过程中,应该比较MATLAB和RTL的计算结果。当然也会出现FPGA和RTL模拟不一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只能用SIGNALTAP计录数据,送到MATLAB,得到理想结果。但这种情况发生的机率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