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之前set_clock_tree option问题

楼主(2016-09-29):
pre_cts时,设置clock_tree_level其值是如何确定的?我通过迭代确定,发现其与默认值相比,时钟树级数降低,且在进行STA分析是有效的减少了hold violation。问:我时序收敛的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2016-11-03):
clock_tree_level一般按默认的来设置,你说的级数越低hold越好,那应该是clock tree的skew变小的原因,skew小了说明做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ICC后来的版本不是取消了约束级数的命令,很早的版本才有约束级数的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命令和解释可以贴出来吗?默认值是多少?我记得ICC后来的版本已经取消限制级数的命令,你的ICC是什么版本??